解决iphone4反复重启死机方案!

楼主(2013-06-11):
短接小电阻就行了!

网友:
估计也是教程

网友:
可以说的在详细一点吗   的

网友:
很不错的经验,就是没搞过苹果4,

网友:
能说得详细点就好了

网友:
愿意跟我们经验很好……

网友:
是啊!具体点就好了?

网友A:
楼主说的电阻应该是原理图上面的R308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电阻应该是原理图上面的R308

耳机转换IC        CD3282A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