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个问题

楼主(2013-06-11):
大家用过的焊锡丝什么的最好用啊 推荐下 我这焊锡丝很不好用 经常使烙铁头氧化,不上锡

网友:
不上锡不一定是焊锡的问题啊,使用烙铁的方法不正确也可能导致不上锡。不要总用吸锡海绵清洁烙铁头。我用的是含2.0%助焊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