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DDR内存金手指烧啦

楼主(2013-06-11):
客户烧掉4个金手指的DDR400/1G的内存。具体是3,89,100,和108.经查3,89,100是VSS,108是VDD。不知这个VSS和VDD表示啥意思,这个内存开始我插在自己机器上还能使用 ,现在点不亮啦,不知有没有修复的可能?望高手解惑谢谢。

网友:
还没研究到内存的维修,不好意思

网友:
vss是接地,vdd是内存工作电压,内存金手指烧的话不要往板上插,容易烧坏插槽,金手指烧坏是不能修的。

网友:
支持楼上的意见

网友:
金手指烧坏好像不能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