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星液晶显示器有拖影反应慢头像模

楼主(2013-06-11):
现象为所有显示变成慢动作,切换一个画面,老画面慢慢隐去,新画面再慢慢出来,鼠标有拖影,液晶屏是京东方HT185WX1-501,不知是什么原因,请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
换驱动板试试呗

网友:
慢慢变白,慢慢正常,可能是屏坏了,但是驱动板也不能不怀疑!

网友:
屏坏...可以修..一般人修起来有难度 建议不要整.可能越整越坏

网友:
我拿去修家电那里,他们都说屏坏了,我看到论坛这里很多高手,只是抱着试下的态度.....,请问有遇到这样问题的师傅吗?

网友:
到网上找个驱动板换了试试呗,以前碰到优派的一个显示器有类似的情况,后来改驱动板正常了。

网友:
换屏上最大的那个芯片

网友:
屏坏了,据说是屏电路的VGH电压低,不过没修过。方便的话你修一下试试。

网友:
应该是屏挂了啊

网友:
你把主板上就屏线的那个芯片换了试试~应该有变化的~~~

网友:
我也遇见这个问题了

网友:
屏坏了,很难修好。不要订芯片,要不白花钱。

网友:
这个应该是逻辑板块的问题,可以参考上面的进行修修!

网友:
屏的问题了,别整了,白花钱……

网友:
嘻嘻....一条飞线终于搞掂这台显示器!!!多谢论坛提供这么好的资料给我们学习!!!

网友:
这个很有可能是屏了。也可以换一下主控持看看,别的品牌有几片修出来,但感觉成功率不高、

网友:
屏坏了,换屏。

网友(2013-07-19):
楼主说下 怎么飞线  有这个一样问题的屏

网友:
你在网上搜一下VGH飞线,应该可以搞掂的.

网友:
先换下驱动板试试,在不行就是屏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