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SE秒杀

楼主(2013-06-11):
  接一快华硕P5KPL-SE主板 不跑马 北桥供电双MOS管发烫。 8800管理芯片VDD脚无电压。跑线跑到双2极管短路。型号是43T。废话不多说,直接拆掉。秒杀。见图。、:估计都是这个主板的通病吧。写的好请加分吧。

网友:
是8800的EN脚相连的43T,另一端是接VTTPWRGD。拆掉也可以。

网友:
大哥,这是通病啊,我都搞了好些这样的了,下次再碰到这种情况直接搞这个双二极管就行了

网友:
  是的。管理北桥的。这个双2极管短路导致北桥供电爽MOS管剧烈发烫。呵呵。

网友:
华硕板子的通病不少啊

网友:
可能是用了普通二极管在高频电路里面,滤波有不到位。所以二极管很容易坏

网友:
收集起来,有遇到这样的直接秒杀了

网友:
很经典!请问发热时,桥的供电还是有吧?以后还是得多摸啊!

网友:
还有CPU没有供电也是一样。也是一个双二极管坏导致的。

网友:
这个双二极管可以拆掉不装?不装会有别的影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