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进水

楼主(2013-06-11):
我遇到的E40是键盘进水了  ,客户还试过开机开不了  ,送我这里来了 ,拆开没有发现进水的痕迹 很奇怪,发现3V 5V都正常产生了 可是发现没有待机的电流,是不是电流小,我电流表是2位的看不到 ?还是什么原因呢?往高手指点下

网友:
换个键盘试试吧

网友:
测试IO工作条件  如果正常  刷ec

网友:
你把键盘扯了  然后开机试试 昨天我们也接到一台这样的电脑  键盘短路导致没待机  键盘拔掉,  开机 电流正常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