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机插电才能开机,否则不通电!

楼主(2013-06-11):
一台DELL的显示器,冷机插电后直接开机,显示一切正常,用很久都没问题!
但是,拔掉电源后马上再插上去,就根本不通电,有时候等个10多分钟,还是一样!
测试发现,5V电压一直跳动,最高也就4.8V,但最低也有4.2V以上吧,可是就是开不了机!真搞不懂了!如果冷机后插电开机后,测试5V电压极为正常!

网友:
还有这情况,太奇怪了吧,是不滤波电容漏电 啊

网友:
反馈电路换下试试

网友:
如果我修就按 带负载能力差 或者 负载过重 维修

网友:
4楼的能不能详细解释一下??

其实我也一直怀疑是反馈电路的问题!因为这个电源板刚开始是开关管坏掉,我用0380R改了后,光耦原本是PC123的,输出电压太高了,我换成817B后就正常了!可是就是出现前面我说的那种情况,唉

网友:
唉,早上人都哪里去了?端午节都睡觉啊?

遇到冷机开不了,需要预热的很多,可是反过来的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
查查反馈电路,在不好就该电源板

网友:
问题解决了,呵呵
反馈加了一个假负载后,就OK了。

网友:
5V电路上,我加了一个100欧的电阻,就好了!!
其实我也不理解,驱动板就接在上面,难道这个不是负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