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2410喷墨一体机,按开机按扭灯一闪一闪,但不开机

楼主(2013-06-11):
HP2410喷墨一体机,带个屏幕的,按开机按扭后,扫描仪的灯一闪而过,然后就是开机按扭指示灯一闪一闪的,但是屏幕上没有任何显示。
再按,四个透明键的灯有时一起闪,但屏幕还是没有任何的显示。

由于不能判断问题的原因,就尝试换了一个主板,但上电开机,还是一样的。还是扫描仪的灯一闪而过,不开机。

把传真板拔掉,还是一样。
一直不知道会是哪里的问题,放了一两个月了。
请问这个有可能是什么问题呢? 会是哪个部件坏了?能否指教一下?

网友:
发个图片 问题说详细点

网友:
如图,就是这个2410,按启动键后,扫描头灯闪一下就灭,然后启动指示灯一闪一闪的,但就是不开机,屏幕上也没有任何的显示。
不知道有可能是哪里坏了?

网友:
应该不是扫描部件的问题  你开机的时间墨车有复位的动作吗  没有的话就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A:
墨车没有任何的移动,静静的像湖面一样
有可能是墨车的问题? 但墨车的移动是一个电机来控制的,那它不移动,应该就是没有给电机信号,这个电机没有动作,应该是主板没有信号给他,那这样的话,就会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墨车没有任何的移动,静静的像湖面一样
有可能是墨车的问题? 但墨车的移动是一个电机来控制的,那它不移 ...

没有人给点建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