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NB300 LA-5841外接能显,内接灰屏

楼主(2013-06-11):
最近太烦啦!接一台机器东芝笔记本NB300上网本,机器VGA显示正常,也能正常进入系统,内屏不显示,但背光可以点亮,就是灰屏,没有图显,CPU为N450,此CPU与北桥集成,有人做过CPU,故障还是一样,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接口JLVDS的信号也正常,用示波器测量,有波型,八个屏显信号阻值全部出546欧,因为我买了一条的全新屛线和屏也换了,还是不行,在此请教各位大师,这个机器是什么原因?

网友:
我也碰到过华硕的笔记本   现在也没解决  莫非是高压板?也请高手解答

网友:
你接外屏 可以 你接内屏不行  那个商家修的哦  故障是北桥  去乱炸CPU真是很无语 你去把白桥压一哈就好了    这种机器真的是太好修了 不是灌水哈。

网友:
CPU与白桥集成? 我刚刚没看清楚不好意思 你去把CPU换了  就好了

网友A:
看显卡工作条件

网友:
你试试【屏的BIOS

网友B:
看看显卡 的时钟、数据 阻值正常不。 我觉得问题还是在cpu   人家焊过cpu  不一定就是完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显卡工作条件

显卡集成在CPU的,屏接口供电及阻值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显卡 的时钟、数据 阻值正常不。 我觉得问题还是在cpu   人家焊过cpu  不一定就是完好的。

我也觉得是CPU,所以去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已订CPU了,谢谢你,我觉得也是

今天把新的cpu做上去,可以了

网友:
没事  互相学习嘛

网友D:
现在的机器越来越集成了  楼主你买的CPU是 点几的珠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机器越来越集成了  楼主你买的CPU是 点几的珠呀

0.45的珠,0.5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