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GT I9308手机半米高摔下来就黑屏,不开机?

楼主(2013-06-12):
当时是在充电,应电量不足就边充边用,用相机录像,2岁孩子来抢摔到了地上就黑了,无声,不开机,插充电器指示灯不亮,用稳压电源调到3.7V检测开机电流115至120毫安后回落,升不上去,听说三星手机要检测到有电池才能开机,前两天我老婆也是无意中摔了一样故障一样的黑了,拿到三星维修点说是电池亏电,换一个新的95元好了,现在故障又出来了,不知道怎么解决,我现在是拿万能充单独给电池充电,看明天奇迹能否出现,在线的各位师傅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网友:
主板电池座了检测脚看看有没有摔断线。(再不行可能主板电源,CPU,字库摔出问题了。)

网友:
拿都售后去保修了,说是换主板了,说是硬件1年半质保,电池是半年质保,主机质保内没花一分钱好了。

网友:
祝你好运 一般都是摔破屏幕  直接摔黑了 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2013-07-17):
有保赶紧拿去保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