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去掉主板的温度保护

楼主(2013-06-12):
一块华硕的M2N 经常会提示温度保护 然后掉电  可是摸CPU 又不烫  是不是主板的温度检测太灵敏了 我想把它的温度保护去掉 可以吗 求知道的师兄 指点下 非常感谢呀

网友:
一般这种应该在bios里有设置的,你在bios里设置关闭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把R64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不好去吧,都有温控芯片啊

网友:
难道把温控芯片去掉

网友:
可能在bios里面可以设置,不让关机

网友:
碰见过K42J出现过这种问题,最后刷BIOS搞定了。

网友:
BIOS里看看能设置不,或刷下BIOS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R64在那里哦  起什么作用呢??

R64是电阻,去掉了就切断开关线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