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JITSU LH531电池不能充放电

楼主(2013-06-12):
把LH531电池取下来用万用表测试有电压,加在本上光用电池不能开电,连接外接电源就可以,进入系统显示电量是91%,但是提示不是出于充电状态,是什么原因????
充电状态

网友:
看下充电电路吧!有两种可能,一是充电IC坏了,二是电池本身坏了,我都遇到过好几台这样的机器喽!!

网友:
如果手头有新电池或者同样机器的电池,可以先换电池试试,一个一个的排除故障

网友:
给进抢分党

网友:
问题早已经解决,只是没时间上来说明!是电池坏了,更换个新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