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浪KN-S1068路由器怎么设置?

楼主(2013-06-12):
以前的一个路由器,搞回来后不会设置,论坛里面有这样的高手能否指教一下,在此感谢了。

网友:
我记得好像跟普通的路由器设置类似,只不过功能多了很多,能插两个lan口的,地址自己可以设置的

网友:
已经进入了,可不知道金浪路由器KN-S1068的初始密码?网上面的admin root administrator这三个都试了,不行,请问谁知道能否说一下吗?

网友:
谢谢大家,我已经搞定了,可以上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