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 黑胶解决办法之 梦醒时分

楼主(2013-06-12):
自己在搞黑胶显卡,失败了无数次。也尝试过跟着网上无数的帖子去换显卡,但都失败了。昨晚失眠,灵感一来突然想到一个可以解决黑胶显卡的工具 于时命名“为梦醒时分”接下来先看看工具长啥样 至于工具的制作方法(用稍粗一些硬度强的钢线两头用锤子砸扁,再砸弯,口要宽,这样用起来方便,再用砂纸打磨,让它不会伤到主板。) 只要搞维修的,一看 都可以制作了
废话不多说,接下来说说摘除黑胶显卡方法
1.  先上助焊剂
2.  将主板架上BGA返修台
3.(很重要)自己熟悉的温度将黑胶显卡加热直至用眼晴看到周边的小电阻 电容这些小东西发出亮光。要延长时间,让BGA返修台一直加热。于是移开返修台上部加热温区。
4.(非常很重要)用此工具(梦醒时分)夹住黑胶显卡,要稍用点力,左右摇动。千万不能向是拔。
5.非常轻松的显卡就下来了,只要BGA返修台熟悉,成功率可100%
以上为全部操作过程。 分享分享

网友:
不用这么麻烦吧。。太复杂了。。。。。。

网友:
这么点边角黑胶的,直接拆,没有这么麻烦啊!

网友:
最主要一半是保持温度,然后用力把胶摇松

网友:
用一把镊子和半边镊就可以搞定

网友:
这位兄弟的做法原理其实和楼主的一样!只是更简单了!但是用起来还是楼主的稍稍好用点,因为半边镊子要是瞧的不好就殃及到外围元件了,,操作指数0.6

网友:
同意楼主的做法!比镊子好操作点!但原理都是差不多的!至于原材料也可以用其他东西替代,不一定得用铁丝,,

网友:
好方法,要找料板学习一下

网友:
主要的是温度吧?

网友:
就是手工打造一个“钳子”吧?能解决问题就办法1

网友:
我觉得取黑胶的还是温度要设置好,我一般都是用镊子的,还有就是一个一字螺丝刀,能塞得进去,慢慢翘.

网友:
用拆胶液要好些。BGA返修台在一定的温度后,黑胶都会溶的,直接用镊子取就可以了。温度要把握好。不然会爆珠。

网友:
可以试一下,老是失败,看看行不行,

网友:
我用真空吸笔就能取下来!并且不掉点!加满黑胶的时间长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
最主要就是 加热的时候 不能让 南桥和北桥爆球(锡纸一定要把好)  在一个就是 不能把显卡下面的点拔掉

网友:
T61显卡去胶主要调好温度就可以取下了,不用这么麻烦吧

网友:
见识了,见识了,现在就去料板

网友:
原理都一样,其实就是对自己BGA设备和工具的熟悉程度,所谓孰能生巧嘛,有想法就是好现象,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取食可以,但温度控制不好,还是会爆珠的

网友:
你们一般去这种黑胶是好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