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白屏

楼主(2013-06-12):
白屏,跳变正常,是屏的故障还是显卡坏了,若是屏坏了怎么修啊

网友A:
外接试试,看显不,  或者拔掉内存试试

网友B:
换下屏试试,还有屏的供电测下

这部很重要,要是屏的问题修主板累死人啊

网友:
拔掉内存不行吧,拔了之后什么都没有了!屏都不会白了!背光系统跟液晶显示系统几乎是同时上电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外接试试,看显不,  或者拔掉内存试试

拔掉内存黑屏不亮机,等会就掉电了,可再次触发,外接无信号输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下屏试试,还有屏的供电测下

这为兄弟说的有道理!

网友D:
我再总结下,先外接,若外显,再换屏试试,若白屏,测屏显示系统的工作条件,以及判断屏线是否损坏,

网友(点评):
哥,您说的太对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再总结下,先外接,若外显,再换屏试试,若白屏,测屏显示系统的工作条件,以及判断屏线是否损坏,

屏显的工作条件是什么啊

网友E:
人家都没有换上半部分 ,和外接试。你们就别那么激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人家都没有换上半部分 ,和外接试。你们就别那么激动了

你是在对我说话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屏显的工作条件是什么啊

莫非你是新手???这,,,最基本的东西啊,,,

网友:
楼主 你拔掉内存 和没把内存的电流都是一样的?

网友F:
白屏的话除了屏线 和屏还有显卡还能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是在对我说话吗

没有

网友G:
楼主在纠结!外接没反应的话,可能就是显卡的问题了,先用风枪吹吹显卡看看

网友:
可能是显卡问题!

网友(点评):
超越说的有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莫非你是新手???这,,,最基本的东西啊,,,

en ,新手小小白,手很潮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

呵呵。。。没事。。。没有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白屏的话除了屏线 和屏还有显卡还能有什么问题呢

板子上有问题也会造成白屏啊!比如屏供电的管子有问题!输出的电压没有后者偏低,。。。长见识了吧,兄弟,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在纠结!外接没反应的话,可能就是显卡的问题了,先用风枪吹吹显卡看看

万事都不一定!大哥,你这漏洞太多了吧!外接没反应就说是显卡有问题,那假如显示器的是坏的呢,又或者VGA线有短线的呢,又或者某些笔记本不支持在DOS下向外切换呢,还有键盘的切换键刚好坏了呢,还有可能是VGA的相关电路出故障了呢,,,,,,我以前就遇到过这种情况!!风枪吹显卡有时候是不管用的,还得上BGA返修台做!兄弟,你觉得我说的有道理不?哈哈

网友:
你们别再这误导人家了,你给他搞这么多,他都不懂,我给你说个你可以试试,你下个电路图,找到屏接口的地方,看不懂得就问你们店里的师傅,最好让他指导你一下,这种白屏的有几种情况,你排除一下,1:屏没供电,位置是屏上接口旁边白色保险,3.3v   2:屏线问题,屏线有断的的地方,方法是找个好的排除,当然你要是用笨方法一根一根测也行   3:可能是主板屏供电电路有问题,有的机子显卡开启屏供电的电压有了,信号也有了,就是没屏供电,就是主板屏电路问题   4:显卡问题,虚焊或损坏,未发出开启信号,只能外接试下,或者更换显卡试试   基本就这几个了,有看不懂得,请教一下你们店里的师傅

网友:
先换屏试,再测屏线,三是查屏供电,最后才是查显卡

网友:
先看屏线是否接触良好,若是,再测屏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今天刚刚搞好了一台,是屏供电的管子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拔掉内存黑屏不亮机,等会就掉电了,可再次触发,外接无信号输入,

楼主  高手呀

网友:
现在什么情况,搞定了吗?

网友:
屏,屏线。LVDS   显示线路

网友:
你们在骗分吧 这个楼主也在人才了吧  自己都不先看看啊? 一点都不知道判断吗?

网友:
用试波器看有没有HV

网友:
换屏看下有没有屏供电

网友:
就是显卡坏了,换显卡吧,,,

网友:
屏无信号 只有背光
换屏线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下屏试试,还有屏的供电测下

这个是最合适的维修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拔掉内存黑屏不亮机,等会就掉电了,可再次触发,外接无信号输入,

过个十年应该可以说这话,内存集成在cpu了

网友:
先点屏是好的,然后怀疑屏线和显卡

网友:
一般是缺少屏供电LCDVDD3.3v

网友:
大哥说的在理,概括性很强啊,受教了

网友:
外接无显示,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这帖子能火,真不懂。

网友:
l楼主 问题解决么  更新   是什么问题

网友:
华硕的就是爱坏屏,你什么都不测试,就发帖子,不就那几个问题吗。上面都提到了。你先试试啊。等待答案。

网友:
BGA干显卡就行了

网友:
以我的经验,多是带电插拨屏线,导致屏供电保险被烧,

网友:
楼主还见习维客那?  咋混上来的 呵呵   白屏你先外接下看看显示正常不  如果正常 先测屏条件 看看是LED的还是LCD得  看看屏供电有没有  看看时钟数据 看看屏幕开启 如果缺少在看看主板有没有 测测屏线阻止  正不正常  这些是最基本的  然后再考虑大件

网友:
屏两边的线重新插拔下看看  不行在换屏试试,最后在测试主板!

网友:
估计是显卡问题

网友:
先外接看看有没有显示

网友:
看样子只是高压供电过去了,还是测一下屏上的几组信号有没有,

网友:
话说这个本好像屏坏的不少

网友:
可能是屏幕供电的部分的保险丝短了  短了也可能会造成白屏

网友:
上键盘  看自检过没

网友:
换个屏试试,主供电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有问题都不会白屏啊

网友:
显卡问题多

网友:
测下屏的供电,开启电压

网友:
接外接试试,在换屏试试

网友:
估计是  屏线 松动了吧   外显呢

网友:
我以前  遇到过 一次  是 屏 坏了    你现在  修的 怎么样了

网友:
你接外接试试,慢慢一个一个排除咯

网友:
外接  》显卡》》VGA   排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