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in做不了系统

楼主(2013-06-12):
HP min进PE时出先这个情况一直滚动下去 是什么意思?

网友:
U盘的问题吧,你换个U盘试试,也可能是这机器不支持你的U盘启动  换个CD-ROM试试 或者光驱

网友:
这个问题是引导盘问题,也就是说启动项错误.修复启动项,,         看硬盘可有资料,不行就换硬盘了....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样的,可能是该地址的值不是正常值吧!!0x8280内存地址还是U盘地址?会不会是内存有问题呢

网友:
硬盘问题吧!

网友:
U盘有问题,换了个U盘可以进PE了,但是进U盘后看到硬盘分区也错了,格式化硬盘重新分区,做系统顺利,搞定!!!

网友:
应该是硬盘

网友:
MINNI 什么?   我以前有个MINNI10   咋做系统都做不上  最后发现D盘有备份  我回复了下才好

网友:
对你说一招 把本的HDD 查台式机上装个系统 再重新查笔记本上释放一下

网友:
换个u盘试试,,貌是不支持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U盘启动的问题 换个U盘就好了。

网友:
这个不是没有进去U盘吗?你可以换个光驱试试?

网友:
反正这个机我做不了GHOST的系统。只能装干净版的

网友:
应该是u盘的问题。换个u盘试试就好了。

网友:
启动盘不支持呀,换个其它的试试

网友:
U盘的引导文件损坏了,要重新制作优盘引导文件, 或者硬盘拿另台机器去先GHOST进镜像文件,再在本机安装,如果再不行,估计本机南桥有问题

网友:
U盘不一定有问题,min也不一定有问题。

PE系统和主板不兼容吧。

建议楼主换个其他版本的PE试试。

网友:
u盘引导不了  换pe  或用光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