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请谈谈下面这个电路的原理

楼主(2013-06-12):
这是与电池充电有关的电路,原理是什么?详细点!

网友:
难道就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个原理吗?知道的谈谈嘛

网友:
这是仁宝的供放电是路吧,利用比较器来充电放电,具体我也不是太懂,等大神来为你解答

网友(点评):
仁宝的没错,它的电池的冲电电路的一部分

网友:
就是电池电压低于某一个值后,通过比较器比较,然后就控制mos管导通,给电池充电,充电到一定程度后,电池电压达到设定的值后,比较器比较,关闭mos管,电池充电结束,当然这只是简单的原理,过程中要受到ec的控制,并发送信号到ec,ec收到信号。才会在屏幕上显示

网友A:
附上图纸,请大师详细谈谈这个过程

ICW50 LA-3581P(5520.pdf

网友B:
充放电电路一直不是很明了  求大神详解

网友:
3喽说的貌似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放电电路一直不是很明了  求大神详解

特别是这个LM358运算器控制的这个电路具体是检电池电压的,还是防电池电压过压的,这个原理请大师解答

网友:
没具体研究过这个电路,看上去是一个电池过压保护电路。右边是有一个表格分别是电池电芯在4节和3节时过压时的一个基准。 电池电压经过分压、延时后送到EC中会和这个基准作比较,当过压时会停止充电。LM358在这里是作跟随器在用,起整形检波用。小小一点见解,仅作参考。

网友(点评):
我还是认为此种解释较合理,不过我对LM358做跟随器不很明白,看来我还得研究一下,谢谢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附上图纸,请大师详细谈谈这个过程

电池接口1,2脚输出电池主电压,6,7脚为地,4,5脚为数据时钟,ec就是通过这两根线检测电池电量,tsa为电池插入检测,它为低电平时为电池插入,看电路你应该知道为什么低电平为插入吧,不知道的话就讲一下,没插电池时通过+3VALWP上拉为高电平,这时ec通过这根线知道电池未插入,当插入电池后,电池拉低3脚电压,ec检测到,就认为电池已插入,这只是电池接口,然后再来看充放电芯片,当电池插入后,ec通过系统数据时钟检测电池电量低时,并检测电池规格,发出3s/4s#和chgsel,下面有个表格的,3s/4s和chgsel为高或低对应的电压,然后电池充电,并反馈的ec,当反馈的电压达到设定的值后,ec就发出calibrate高电平,充电完成。你发的那个图是电压跟随器

网友:
我是这样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请大神回复

网友:
这个是检测电池电压的  845K和300K  为上电阻 约等于221K 和下电阻200K分压   如果BATT=12V的话
LM358的正向输入端  约等于 5.6V  当 BATT 经分压的电压小于VS  就拉低 BATT_OVP  提示电池要充电

网友(2013-08-12):
他不是写了嘛
3芯的话,BATT-OVP达到2V就算过压
4芯就是2.667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