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945G*****S2通病,有谁知道?

楼主(2013-06-12):
是内存供电这里。更换后,出供电。但场管和电感都烫的快要烧掉了。
示波器量上下管G极,它们的波形频率很稳定高低高,307KHZ,但输出的频率就是不对,在50KHZ到200KHZ之间变换。
进入系统后下管G极的频率也不稳定了,但上管还是307KHZ。
上次也是一样的主板,一样的发烫,我把输入的滤波电容,电感,输出的滤波电容电感,还有场管,供电芯片。都换了。
还是一样。
不知道我量的频率是否正常,因为CPU供电输出的频率好像也是变换的,难道是正常的。
但CPU那里的场管和电感温度很正常。
有谁碰到过类似的问题,修好的,我加分啊。大师。 。。。

网友:
换场管时分清高低端管,高端换高端,低端换低端,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就这样换好了!

网友:
上次那个我是找同样的主板场管换上去的。
这个主板我没试,待会试一下。

网友:
管制这两个管的芯片换掉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