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A78的板子,内存供电问题

楼主(2013-06-12):
华硕M4A78的板子,内存供电问题,1.5V供电有 辅助供电也是1.5V了   内存的电源管理芯片是A9172M 球个引脚定义,急,谢谢各位达人了

网友:
你下载个图纸上来看看咯,能找到不?

网友A:
有点位要吗?呵呵

网友(点评):
你好,能发个点位图给我吗

网友:
内存供电1.5v低了吧?二代内存应是1.8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位要吗?呵呵

刷了 Biss好了,很扯淡吧,八竿子不着边的问题!

网友(2015-08-24):
先刷个blos

网友:
直接换掉那个负载供电芯片,电阻坏的少,芯片本身坏的多,

网友:
BIOS是能设置内存电压的

网友:
要有思路  维修

网友:
这问题可大了

网友:
问题很多了,。。。。

网友:
刷了,好了?

网友:
华硕 828 通病

网友:
不是828是882

网友:
内存供电有可能是工作正常之后才提升上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位要吗?呵呵

哥点位发一下啊,跪谢

网友:
还不如换个芯片试试快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