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310做系统问题 折腾2天了

楼主(2013-06-12):
联想超级本U310
里面装有2快硬盘  有个30G固态
原装W7
客户拿来说进系统一半黑屏
拿来我想着系统问题就装系统 先往固态里面装W7  走到一半就卡着不动了  还不是死机 就是不走  解压的时候
装XP可以过 驱动装不上    进PE里面看不到50GG只能看到30G
这个机子该怎么搞啊

网友:
什么叫 进系统一半就黑屏然后就是系统问题? 我不这么认为啊

网友:
兄弟,我来给你解释一下他的意思,他想表达就是当系统加载到一半的时候,可能就在那几个球跑的地方,突然黑屏了,然后过一会又正常亮机了,此时恰好到系统桌面了,你的明白?????

网友:
看看BIOS里相关设置有没有问题

网友:
MHDD扫了硬盘没,不要说固态硬盘没有坏的

网友:
只装系统,不打驱动试试

网友:
重新格式化 啊

网友:
取下固态硬盘,直接系统装在普通硬盘上试试就知道是不是其它硬件引起的了

网友:
我记得去年和今年联想超级本的硬盘有一款通病的,不知道是哪个机型了。你可以拿到售后去。如果是你的机型。售后会直接换硬盘给你的。

网友:
要改bios中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