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哪位老师 知道 这个 电路 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3-06-12):
请问 哪位老师 知道 这个 电路 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这你都不知道啊,电容一端接供电,一端接地,很明显就是滤波用的啊

网友:
电源滤波电路。

网友:
这个可以知道,这个真不知道

网友:
这么简单的电路都不懂?真无凋。

网友:
bypass用以濾除較高頻雜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