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高温怎么修?求思路!

楼主(2013-06-12):
华硕主板高温,主板版号是m2n68-am se2  rev:2.00  开机进系统用鲁大师一测试主板温度87摄氏度,我加焊过桥,刷过BIOS,还是不行,也换过带风扇的散热器都不行,来论坛看看有没有解决办法?听说有温控芯片,请问怎么找?急急急!

网友:
自己用手摸看看撒。。。不烫手的话就正常的。

网友:
你可能是检测电路出问题了,I/O

网友:
亲!桥拿下来植一下可能有效果哦

网友:
换个U试试 ,AMD的发热量确实不小

网友:
换过cpu的,目前正在重新直球进行中,再焊上试试!

网友:
系统运行正常就木事

网友:
高温关机啊开一会

网友:
用手摸摸热不热啊 不热就是测温不准啊

网友:
有点烫手,不敢长时间莫芯片,由于没钢网,我正在直球中

网友:
桥上上个风扇,机箱整个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