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NF520-A2 SE 掉电 求助中!!!!!

楼主(2013-06-12):
映泰NF520-A2 SE 掉电 开启几秒后掉电。求助中     有时候又能转几十秒的样子又掉电。而且不跑马

网友:
保护咯把 。 看是主板保护还是电源保护。 去掉4PIN。看看

网友:
压桥,这桥容易虚

网友:
这桥我加焊过,IO换过,都是一样的情况,复位灯常亮!4PIN去掉也是一样的。纠结啊。

网友:
好东西  学习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id%3D6%26sortid%3D6

他说什么了让你觉得好?

网友:
也没有啊,桥我也加焊过。一样的

网友:
各点电压正常不?阻值正常不?  晶振波形正常不?如果正常的话 直接换桥 不墨迹

网友:
谢谢大家的意见,我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