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驱动板,板号:LM R25 A3 0094 元件烧毁求型号

楼主(2013-06-12):
如题,该驱动板用于一17寸杂牌液晶,不上电,拆开发现该板唯一的一个8脚IC烧毁,型号看不出来了,在此想请教下有这个板的兄弟,望告诉我一下型号,谢谢!!

网友:
把烧坏的地方拍几张照片看看。

网友:
把电路拍个照上来,让高手们分析下是什么供电芯片

网友:
有这板子的一看就知道了,整块板就一个8脚IC,现在没有相机,也没办法照啊

网友:
你自己不拍照片来,谁有你一样的板

网友:
好吧,图照来了....................
请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里有图?没看到

再刷新下,这下好了

网友:
拆掉,然后直接5V接到黄色电感上

网友(点评):
确实可以我也做过,不过有什么副作用暂时不知道,望解答

网友A:
其实就是降压模块,你直接接5V也行,因为电源输出的5V已经很稳定了,没有什么副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就是降压模块,你直接接5V也行,因为电源输出的5V已经很稳定了,没有什么副作用

哦,先谢谢拉!我晚上弄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就是降压模块,你直接接5V也行,因为电源输出的5V已经很稳定了,没有什么副作用

今晚仔细看了下,烧掉的正是12V转5V的IC,本机是12V电源适配器输入,5V是没有的, 需要烧掉的那个芯片转换,看来还是要找个IC换上.........

网友B:
这个是DC-DC电路,这个可以不用,把这个芯片取下来,在电源板上取5伏电压直接接在大电感上,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DC-DC电路,这个可以不用,把这个芯片取下来,在电源板上取5伏电压直接接在大电感上,就可以!

没有5V,该机是用12V电源供电,板上的5V是烧毁的那个芯片转换而来的.............

网友:
去淘宝买个可调降压模块加上去就好了,把12V调成5V,才几元钱的事

网友:
看图片感觉像是FSP3126,芯片4脚是接地的吗?3脚是接续流二极管(SK34)负极的吗?实在不行就用LM2576T-5.0改一下吧,只有五只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