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待机芯片51125(RT8205、EQ=) 的问题!!!

楼主(2013-06-12):
最近 碰到几个关于TPS51125 芯片 的问题 拿出来和各位大吓讨论 一下,
有碰到两个机器 等机 0.05 待机芯片 51125 工作条件正常 线性电压正常 参考正常 EN正常 就不出3V 5V  各电压对地阻值都正常。芯片发烫 换了芯片 也一样一直都没能解决 希望各位有碰到过的 给点经验
谢谢

网友:
建议使用-烧鸡大法

网友:
也有可能是别的原因造成51125发烫,发烫不一定是芯片自身问题

网友:
看看外围有没有问题 比如电阻,电容等等

网友A:
难道你忘记了 阻值正常并不能说明没有短路啊 可能过流了呢? 建议段卡LDO电压 或者PWM 后级 在还烫不谈 没准是过流了呢 在基地遇到过 问过陈楚茂 才知道的

网友:
过流怎么查 ,在基地 学的东西 基本都还回去了

网友:
什么都查了的话,就查升压电路,是否断线

网友:
查查线性电压都供到哪些地方。如果有节点的话断开看一下。

网友:
RT8205和TPS51125虽然引脚定义完全一样  但是不可以直接代换的  代换后待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你忘记了 阻值正常并不能说明没有短路啊 可能过流了呢? 建议段卡LDO电压 或者PWM 后级 在还 ...

很简单 就比如 LDO 对地阻值正常 可是你强行加一个5V 上去 电流小点 如果看到有过流了 那就是过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