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t1316maf Y460P 开机掉电!

楼主(2013-06-12):
Y460 开机瞬间掉电  这已近是第二张板子了一样的问题
供电芯片vt1316maf  和2个晶体管子都换了还是一样 其他电压都有

bios 刷了   实在是没招了请高手 给招

网友:
难道CPU坏了?

网友:
缺电压吧!

网友:
cpu 没供电 打死修不出来

网友(点评):
打个半死就修出来了.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会不会还有其它的电压还有没出来的,所以CPU电压出来来

网友:
按照时序来吧  cpu 电压出之前其他电压都出了吗

网友:
感觉还是缺电压。。。。不知道你掉电以后还能不能再触发呀。。。

网友:
上电瞬间测各个电压  看看哪个电压没上来!

网友:
肯定是缺电

网友:
那个键盘下面的分组供电sc146容易进水,看看有没有生锈。

网友:
是hm65的桥吗?如果是看月饼的贴子hm65时序就知道了。cpu的svid信号不正常

网友:
有后期转换电压没出来导致的

网友:
示波器打下CPU供电 就知道了

网友:
我刚接的Y460也是瞬间掉电,有时发帖说是CN4那边的问题,

网友A(2013-07-12):
我们也接了一个这样的机器,还没有思路呢,你的修好了吗?什么问题啊?

网友:
应该是3。5V转换电压不出来或者不稳定引起一触发就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也接了一个这样的机器,还没有思路呢,你的修好了吗?什么问题啊?

修好了,小板上面的一个电容坏了

网友:
Y460掉电,这个问题是不是通病啊?

网友:
我也遇到了 正在修啊

网友(2013-08-17):
楼主修好了,有时间给分析一下呗

网友:
看电流多少

网友(2014-11-14):
那就是后续电压短路造成的啊

网友:
小板的电容坏了,是干嘛用的电容。

网友:
这款机子有没有通病啊,请教一下?

网友(2014-12-23):
谁有 Y460P 的图纸 能给我一份么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