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掉一个PIC插槽主板还能正常吗

楼主(2013-06-12):
有个主板的PCI槽短路了,把针脚拨开之后,怕再短路就直接拆掉了,现在就是重复跑码,不过显卡

网友:
有两个PCI-E槽
去掉一个,也可以用的

网友:
少一个肯定能正常开机,你那板还有其他地方烧坏了

温总理学的好呀。

网友:
应该可以用  ,不过我没试过

网友:
可以啊,怎么不可以,就算你把PCIE PCI插口全部拆了也不会影响,关键是你要不要用那些接口

网友:
这个要白光风枪咯

网友:
绝大多数都能正常,因为我见过闲的蛋疼的客户用铁钳把PCI槽硬生生的扣掉了都正常用了几年

网友:
正常拆插槽不会影响使用的,我用风枪拆过的。

网友:
我倒对楼主用什么设备拆下的PCI槽 感兴趣!能告诉一下啊 如何拆?我倒想试试。

网友:
一般来说,拆一个PCI是可以的,不影响,但不主张,太多脚了,下面走线也不少,拆的时候很容易搞断。建议处理问题处封槽就好了。

如果已拆槽,检查过线的位置有没断线!!!!

网友:
拆掉一个槽子 跟 这个槽子里不插卡 没有区别吧

网友:
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没关系的可以正常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