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闪横线,由下往上走

楼主(2013-06-12):
显示器闪横线,由下往上走,那位遇见这样的问题,
有时候显示器正常,等下拆了看看

网友A:
应该是屏的问题   要看是什么型号的屏  。有些屏是没法修的

网友:
没遇到过这样的,点下屏看看,排除其他因素就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屏的问题   要看是什么型号的屏  。有些屏是没法修的

aoc显示器来的,电压都正常,也没其他异常

网友:
请楼主检查下屏线

网友B:
这问题简单  把屏线与屏接触的一端 用橡皮擦干净  在装上试试   , 要在不行几换屏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问题简单  把屏线与屏接触的一端 用橡皮擦干净  在装上试试   , 要在不行几换屏线。

不是这问题,已经洗过线了

网友:
电压肯定正常 、要不怎么能显示呢   看下驱动板吧  或者屏线、都OK的话、 就是屏本身的问题了

网友:
感觉是屏电路的问题吧

网友:
刚通电两分钟正常,过了就不正常了

网友:
基本上确定屏坏了

网友:
百分之九十多是屏的问题

网友:
前二天,我也确定一个是屏的问题!故障和这是一样的!是飞利浦和屏!
已经报废了!

网友:
屏的问题 这种会动的。。八成屏会修屏电路还行,,但是屏电路-。-。。

网友:
信号线有换啊?换换主机试试?

网友:
屏挂了 要么 你试试把屏上的电容换换试试

网友:
我遇到过这种毛病的显示器,是屏坏额

网友:
有时好,接触得问题多呢,简单得看下,麻烦了就算了

网友:
晚上把,信号处理板的是中央RT芯片焊了一下,可以开的时间稍长了。还是查不出问题,明天请教我一位朋友,
专业级显示器师傅去,看看,回来再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