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EC_RSMRST# 的信号解释

楼主(2013-06-12):
EC_RSMRST# 此信号由EC发出 断开南桥时 为高电平 3,3, 连接南桥时为1.42V 是不是南桥给拉低了 以前没注意这个信号 知道的 帮一下忙 歇息诶
信号

网友:
求大师们讲解一下

网友:
RSMRST#是EC发给南桥的待机电源好信号。只有在南桥的待机电压正常后EC才会打出3.3V高电平的RSMRST#。

网友:
应该是南桥拉低了吧

网友:
查①下南桥返回模块的条件,然后是开关信号,我估计南桥短路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必然是南桥拉低。。。换桥吧!

网友(2014-07-22):
这不是很明显嘛,接上南桥就拉低,还用多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