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求助啊 联想G475怪病

楼主(2013-06-12):
今天客户送来一台联想G475故障是用电源关不了机 在系统里点关机后 机器不是关机而是重启 但是只用电池开关机都正常 以前没修过这样的故障 无从下手 请师父们给个思路 谢谢
重启
求助
联想

网友:
我感觉先↑刷个bios吧或先放一下电。

网友:
我的这台也是,晕晕!

网友:
换内存 刷
bios

网友(2013-08-02):
维修好了吗?LZ说来听听是哪里坏了?

网友:
这个问题 先恢复一下出厂设置 不行再做个系统 再不行耍个BIOS 先软后硬

网友:
试试系统问题吧 先软件再硬件 先简单再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