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上网本 待机正常 触发没反应

楼主(2013-06-12):
版号KIU20 LA-5091P 有图纸的发下  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了  请问f80-75hcp bios用什么可以代换

是程序还是芯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程序还是芯片呢?

芯片用什么可以代换   程序也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