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机器开机点不亮求助

楼主(2013-06-12):
索尼机器,找了半天图纸没找到啊,,,,求助
电流一路跑到0.86  内存插不插电流都没变化,内存各供电,和信号都有

补充内容 (2013-6-15 11:46):
故障已修复 ,原因是北桥虚焊  重置ok

网友:
查供电 时钟  复位 PG 信号啊  总线

网友:
这机子我也没修好 做等结果

网友:
北桥没有重新做吗

网友:
LZ 是说卡内存?就查内存条件撒

网友:
条件都有 就BGA干北桥试试

网友:
CPU的供电,时钟,复位,  或者用示波器抓下ADS#,或者内存的SMBUS

网友A:
期待维修结果的发布学习

网友B:
查北桥到内存这块总线看看,但看这电流  应该是北桥的事

网友C:
看到这样的事件,我一般先想到北桥,所以北桥就被,,,,,,你懂的

网友D:
我前几天也碰上台和楼主差不多故障的,不同的是接电源偶尔第一次能开机,关机后在触发电流就跑不上去了,一路跑最高点跑在0.75A左右,正常开机是跑到1.26A。所有供电及信号都正常!桥也重做了,显卡也重做了!就是解决不了这症状。剩下个CPU座没做过,抱着失败的心态换了个CPU座,换上去后就正常了。。。。。。。。。。。。楼主也不妨试试。。。。。做了记得反馈信息哟。。。。。。。。。

网友:
这是没有内存时钟。

网友:
显卡问题吧....

网友E:
一般桥的问题比较大我觉得还是先做桥试试吧不行换一个试试,可以先查PG信号

网友F:
北桥
从做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北桥
从做看看

重置北桥  ok

网友:
我碰到两台这个本本 都是北桥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桥的问题比较大我觉得还是先做桥试试吧不行换一个试试,可以先查PG信号

北桥重做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前几天也碰上台和楼主差不多故障的,不同的是接电源偶尔第一次能开机,关机后在触发电流就跑不上 ...

我的是桥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到这样的事件,我一般先想到北桥,所以北桥就被,,,,,,你懂的

我懂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北桥到内存这块总线看看,但看这电流  应该是北桥的事

是的  北桥重置完一切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期待维修结果的发布学习

这个可能是个通病   北桥爱虚焊

网友:
我只是加焊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