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盗船CMPSU-400CX电源维修求助

楼主(2013-06-12):
故障现象是:插计算机主板,有时能成功启动,有时不能。
插220V,待机电源5.07V,PG电压大于4V。不加负载短接PS到地,各路有输出:5.08V、3.38V、12.4V,同时测主电容电压为310V。
只要是加载加电启动了,主电容的电压为357V,启动不了则为310V。
之前没有修过这种主动PFC的电源,加上手头没有资料,基本没有维修思路。求各位专家不吝赐教。

网友:
主动型PFC的原理是提高电压降低电流来达到提高功率因数的目的。所以PFC后端的电压应为380~400v

网友:
修好了吗,修好了分享一下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