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C10用久黑屏不通电

楼主(2013-06-12):
接客户一台机器客户反映用久会黑屏,测试用大概10分钟这样,屏没有显示但是键盘大小写灯能正常按,心想是不是待机,敲键盘好久也没有见唤醒,去掉电源等一会就能正常开机,于是想也没有想干了北桥,故障还是一样,于是一直测试,发现过了15分钟后 连电都掉了,按电源开关,也开不了机器。测试没有开关所以的信号都不工作。按电源开关有电平变化到EC ,EC没有开关输出信号和系统供电信号输出 。测试EC的复位和供电正常,电源插入信号正常,也是测到休眠开关U3才1.5V,正常电压3.3V 电压偏低。故障找到了,为了确定故障我重新去掉电源重新开机,发现该点电压有3.3V一直往下掉,掉到1.6机器就不通电了。换掉U3(待机控制器)工作一切正常。

网友(2016-07-29):
待机芯片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