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146显示后,报警然后自动关机··求大神解答

楼主(2013-06-12):
计算机开机后出现红字:chassis fan not functioning.check fan connections call for service Shutting down! (风扇不运行检查风扇连接打电话要求服务关闭了)10秒不到自动关机,bios刷过了故障依旧····

网友:
风扇一换试试

网友:
搞定了·····板上还有一个风扇插座,加一个风扇,问题解决了ok·

网友:
有2很多原装机都要插2个风扇才能正常开机的
同意楼主:
5.0
鑫泽aa
同意楼主:

网友:
是不是没有焊接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