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助飞利浦开机白屏

楼主(2013-06-12):
飞利浦型号HWB92201,屏型号LM220WE1,故障时开机白屏,测量驱动板屏供电5V有,没思路了,准备先点屏试下,求高手指点。

网友:
在线求助,高手都去过节了吗?急啊!

网友:
屏上面供电有没有正常,保险有没有坏。也可以直接换个驱动板就确定下来

网友:
先用通用版点屏嘛

要是点亮了  重点就放在驱动板上咯

然后查驱动板工作条件╮( ̄▽ ̄")╭

不行直接换通用板

网友:
客户说是放了很久没用,一拿出来就变成这样了。

网友:
换换屏线试试/。不然就先点屏的

网友:
用了个乐华的NTA91B通用驱动板,刷了个程序,不晓得耍对没,还是白屏。

网友:
屏线换了,还是白屏。

网友:
发不了了?

网友:
怎么回事,打不了字了。

网友A:
刷个1680x1050 不行查屏上电压 12V   22v  -6V    应该是DC-DC电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个1680x1050 不行查屏上电压 12V   22v  -6V    应该是DC-DC电路问题

谢谢!我刷了其中有个程序,屏幕上面不是完全白屏了,有图像在闪动,但是一直闪,看不清楚。还有个程序刷了后,屏幕上面全是竖的彩色条纹,这次屏幕不闪了。

网友:
悲剧的是屏电路3颗螺丝被我弄滑丝了2颗,现在查不了屏电路,得先想办法把螺丝弄下来。

网友:
随便刷个22的1680*1050程序就可以,这个屏不挑程序,不行的话就只有查查屏电压了

网友:
应该是屏电路的问题了,可是完全不懂啊,不晓得该从哪查起。

网友:
不插屏线测得驱动板端屏供电5V,插了屏线就变成4V了。

网友:
其他的不晓得该测些什么,有高手提供个方向吗?

网友:
屏线上1.8V的电经过1个F1变成2.2V了,在线测试这个F1不通,是保险坏了吗?

网友:
保险坏了的话,为什么后面还能有电呢?求高手指点是否换这个保险。

网友:
VCC=2.88V VGH=1.2到3.3跳变 VGL=0V VDD=2V VCOM=2.85V

网友:
没人指点下啊,屏电路就这么难修吗?

网友:
补点汗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