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上QQ不能打开网页

楼主(2013-06-12):
今天收到一台台式机!一开机就是蓝屏!给他装系统后!就不蓝屏了!但是打不来网页了!但是又能上qq~请问这样该如何去修???

网友:
应该是主机DNS解析问题,重设你当地DNS服务器地址试试

绝大多数就是这种问题

网友:
能上Q不开能网页,一般是DNS问题或是浏览器劫持,你先手动指定一下IP和DNS试试。
如果其它盘上还有病毒,你必需全盘格式化了。
系统用安装盘装,保证光盘是无问题的。

网友:
换浏览器试试····

网友:
重装系统的时候有没有更新MBR?
这种问题很想ARP病毒,QQ可以上,网站打不开。

建议换个硬盘重装系统,如果问题能解决,建议更新MBR

网友:
这个就是网络设置的问题。

网友:
这个是DNS未设置好多啦!手动设置一下就可以啦!如果还不行就用360安全卫士杀一下毒啦

网友:
这个双击电脑右下角的小电脑:“本地连接”在里边有个TCP/IP协议,双击进去选择自动获取就行了

网友:
最快的判定方法是在pci插槽里加独立网卡试试就知道了哇,蛮简单的!

网友(点评):
这个可以有

网友:
多数是dns问题

网友A:
建议全盘格式化做一次系统 ,以免后患 ,多数有病毒

网友:
指定一下IP地址

网友:
都是自动的啊!但是他又能下载歌啊!就是不是能打开网页啊!喔!他是租房的那种!直接从房东那里接上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全盘格式化做一次系统 ,以免后患 ,多数有病毒

就是装完系统才会出现这种问题啊!

网友:
DNS的问题,我现在也在租的房子里,同床的电脑接线,我从他那里连虚拟wifi就能打开网页,我接线,他从我这里连虚拟wifi,我的网页就打不开!

网友:
2楼正解,DNS的问题

这个 DNS要手动设置才能更改吧

网友:
已经解决了!那个可以在360里面的‘断网急救箱’哪里强行修复DNS后就可以了!手动填写以及自动都是不可以的!

网友:
IP问题,去设置就OK了,整个固定IP

网友:
手动设置IP 你那是拨号上网的话就不用过设置呢

网友:
手动设置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