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33L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3-06-12):
一台戴尔PP33L不触发,去掉电池上电流表有0.007的待机电流,按开机键电流基本没有变化。拆机量主板待机有3V电压没有5V电压,给待机芯片ISL6237直接加焊再上电还是一样,在网上找好多资料不触发没有祥细的维修路思。本人也是一个菜鸟没办法把ISL6237直接摘下来重新焊上去结过电流上去了有跳变最终有2点多,接上屏再次开机可以亮机。

DELL PP33L SST25VF016B.rar

好用的

Quanta GFX 6.pdf

电路图

网友A:
有时候怎么找ISL6237,怎么知道他就是待机芯片呢,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怎么找ISL6237,怎么知道他就是待机芯片呢,不明白

待机芯片就那几个。并且一般芯片本身上面都写型号。板子看多了差不多可以看出来,待机芯片的位置电感。。。

网友:
待机芯片一般找电杆,我发现很多芯片在板上加焊无效,取下来重焊能解决很多问题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换一个新的呢,这种芯片也会虚焊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