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高清电影CPU使用率100%

楼主(2013-06-12):
放假了  在家里闲着  想看个高清电影 在论坛上在了一顿也没个啥好看的电影
突然发现几个4K分辨率的测机器的小短片
一个片子时间不太长也就是3分钟左右  这一个片子的容量可不小1个多G
咱也感受一把高清电影 我打开时候突然感觉到特别卡 在一看CPU使用率100%
我就想了我这电脑配置也不算太老
发下我的电脑配置 :

电脑型号        技嘉 GA-880G-UD3H 台式电脑
操作系统        Windows 7 旗舰版 32位 SP1 ( DirectX 11 )

处理器        AMD Athlon(速龙) II X4 640 四核
主板        技嘉 GA-880G-UD3H (AMD 760G/780G/780V/785G/790GX/880G/890GX)
内存        4 GB ( 金士顿 DDR3 1333MHz )
主硬盘        希捷 ST3500418AS ( 500 GB / 7200 转/分 )
显卡        Nvidia GeForce GT 240 ( 1 GB / Nvidia )
显示器        冠捷 AOC1993 1993 ( 19.1 英寸 )
光驱        飞利浦-建兴 ATAPI DVD D DH18D5S DVD光驱
声卡        创新 EMU10K2 Audio Processor (SB Audigy Series)
网卡        瑞昱 RTL8168D(P)/8111D(P) PCI-E Gigabit Ethernet NIC / 技嘉

我看1080P的电影都不卡的
我在想是不是我的显卡不行了 还是我的系统不行了
后来想想4K的电影是不是就这个样子啊?

请玩高清的朋友帮帮忙解决解决这CPU使用率100%的问题  看看到底是硬件问题还是系统问题

网友(点评):
我用I3 2120,不用独显看电影都只是占用30%左右,你这神马CPU啊

网友(点评):
硬盘速度跟不上的话,占CPU是必须的,我以前用8600GT看32G版的世界末日都灰常顺畅。

网友:
占用这么高不死机吗?

网友:
先软后硬哇,先装个系统不行的话得考虑更换cpu。

网友A:
看看CPU的温度是不是高了    再个是不是你的播放器也就是解码器的问题

网友:
4K分辨率的视频需要顶级的配置才能流畅播放,几千块的配置想都别想了

网友:
换个CPU试试,AMD一般容易出问题了

网友:
下个4K电影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CPU的温度是不是高了    再个是不是你的播放器也就是解码器的问题

我也想着是播放器解码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