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宝LITEON服务器电源维修求图纸!

楼主(2013-06-12):
小弟初学电源维修,现手里有一光宝电源型号PA-6601-1A望有图纸的发一份谢谢!如下附上实物图:

网友:
这种电源修的话还要什么图纸,跟普通电源原理一样,除了做工好一点,看图片好像做工也不是很好,应该是被动式pfc,就那几个东西,查一下300v有没,mos管正常不,有没有明显击穿的,芯片正常不正常,基本就这几个东西,没啥难的,电源原理都一样

网友:
不修图纸
图纸也难找的
朋友

网友:
直接在板上可以跑线路啊,要什么图纸?

网友:
你这个电源应该是工业设备上面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