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5-204TX不开机

楼主(2013-06-12):
CQ45-204TX,板子型号 LA-4102P
之前一直正常使用,有一天插上电源后,开始充电,过一会开机, 当走到windows滚动条的时候突然关机,再也无法开机。。。按开机键没任何反应
1,电源还是好的,还在另一台机子上正常。

2,自己尝试着拆开测了一下, B+对地只有1欧姆,请问这是什么故障?

补充内容 (2013-6-17 09:52):
自己努力下,坛友帮助下,先在解决问题:
1,B+对地短路,是因为一个陶瓷电容PC237短路了. 6262的外围电路.去耦电容是一排,所以不好发现.
2,一开始断开各路电感,测量..  辛苦大收获小.

补充内容 (2013-6-17 09:54):
3,既然短路了,我就用恒流源通200mA电流,看看哪里在发热,哪里就可以.用热成像仪扫一下板子, 发现PL201比较热,这很正常,因为短路电容,继续扫,就找到故障点了.
之后换个电容就万事OK了

补充内容 (2013-6-17 09:55):
总结: 故障很简单,芯片都没坏,就是一排电容并起来, 难于发现哪个坏掉了!!

网友:
19V插上去之后就变成1.5伏以下, 1~1.5V有点变化.

按开机键啥反映都没.. 手上也没有测试卡之类的东西..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电测试下 保护隔离电路中的元器件对地阻值情况 或者用 烧机法断开 保护隔离后级电路看电压变化情况

谢谢回答!
刚才断电测了, 输入电源到B+的两只mos管短路了(PQ101\PQ103), 而电池到B+的PQ102正常.
断开电源到B+的电阻PR102, 断开PL101, 再测B+依然对地1欧

再检查B+后级电源电路(B++\B+++等)中的MOS, 全部正常.

不知这么检查是否跑偏了~~

网友:
待机主供电有短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查待机芯片与保护隔离公共点电压端之间元器件有没短路击穿或者检查待机芯片工作条件 按开机键没有反 ...

我崩溃了~ 好难搞

又查了到待机芯片(51125)的部分, 是B++供电, 后级电路正常,mos管(PQ301)正常.
然后断开PL301确认了下,  还是B+对地短路..  就是找不到毛病

网友:
我没辙了
待机芯片外围电路正常, 加不上电, 不知道怎么测状态。。
不搞了。。让它躺着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待机芯片本身工作条件正常不 或者检查芯片外围电路元器件 电感和滤波电容对地阻值情况

承蒙解答! 已经解决了!
ISL6262A外围电路有问题,一个电容烧短路了!PC237,440p的。。。
不知道这个东西怎么能短路。。。

业余选手。。利用公司仪器
发现的方法很笨拙,直接B+对地通电, 使用恒流源,250mA。。 拿热成像仪看看哪里在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手摸这个电容严重发烫或者测量电容对地阻值发现短路的吗

B+对地电阻1欧左右, 然后就B+对地通电流200+mA(此时电压不过0.2V,一定要用恒流源,要不然坏的地方会冒烟), 这样短路的地方自然就会发热,用热成像仪照一下,会看出某个器件温度比周围高一些,然后就直接定位了。

当然路径上的电感之类的肯定热,要找热并且不正常的地方,比方说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手摸这个电容严重发烫或者测量电容对地阻值发现短路的吗

去耦电容如果是一排的话,必方说220p 470p 0.1u这样并下来了, 还真是难测啊。。 因为测每个都是对地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有什么好的办法没 用示波器行吗

电容短路非常麻烦. 全并联的,挑一个坏的出来..  太有难度了..
示波器应该没办法..

兄弟钻研下,有好办法可以造福论坛

网友(2013-09-30):
好像学习了不少!不过……这方法我用不了啊。没有那设备!

网友(2013-11-07):
热成像仪??随便淘宝了一下都要3-4000,楼主真是土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