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SG6841的3脚启动电压正常

楼主(2013-06-12):
小弟正在修理一台17寸液晶显示器H782E,最先故障现象是加电不开机(指示灯不亮)。打开一看在桥堆地方发黑,有只蟑螂死了。经检查保险、桥堆、开关管、电源IC SG6841均损坏。全部更换后还是不起振:SG6841 3脚电压为5.6V ,两个启动电阻(每个754即0.75兆欧)正常,7脚电压为2.5V  ,其外围元件经检测未发现异常。我怀疑SG6841性能不良,又连续更换2块故障依旧,修理了几天仍未修复,在此恳请各位师傅指点指点

网友:
把开关管S极对地电阻换掉

网友:
R919 的电阻0.29欧正常

网友:
可能有漏电,认真清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测开关管S级所输出的电流大小吧

监测开关管的工作情况

网友:
学习了,刚刚遇到这个问题没解决

网友:
把电源IC和开关管相连的电阻二极管测一下有没有坏的,要认真测肯定有坏的。电阻大多阻止增大的比较多,如果测试完还是不行的话。把光耦给换了。肯定可以的。

网友:
查一下反馈吧。

网友:
我也正在碰到这种情况,另外次级的整流管SRF10-10有一边击穿了,实测SG6841S,3脚5.6V,7脚1.6V,打算换SG6841S和SRF10-10,I不知行不行。启动电阻是正常的

网友B(2014-03-10):
有没有这个芯片的PDF呢~~~看看~~~我这个是没有启动供电~~~

网友(2016-10-08):
重点查二极管。打一下芯片引脚阻值——查偏低的一路!

网友:
看下S级对地电阻 还有G级链接的电阻和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这个芯片的PDF呢~~~看看~~~我这个是没有启动供电~~~

http://www.chinafix.com/search.p ... t=yes&kw=SG6841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