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头坏,盘体完好无损的硬盘还值钱吗

楼主(2013-06-12):
手是有2个250 G 1个500G 1个160 G
有关两个时好时坏,要和是磁头问题,要么是转机问题,好的时候用MHDD扫盘体无坏道
有时开机能认盘,有时则认不了就打盘。
请问问这种硬盘还有维修价植吗

网友:
不过500G的坏盘 有人要来充数用 值一点钱

网友:
不稳定这种的维修价值不大吧。

网友:
一定是接口虚汗 或太脏 接触不良
反对楼主:
5.0
scq330
反对楼主:
你是老大,太强了...

网友:
板的可能性比较的吧。

网友(2013-07-18):
可能是接触不良,如还不行就到淘宝网购磁头。

网友:
应该是不值什么钱了吧?!!!!!!!

网友:
擦擦触点再看

网友:
看一下电路板和磁头电机的接触点 刚刚一个人1TB的搞好了

网友:
网上有很多卖的,我就是在网上买的

网友:
值不了多少钱

网友(2013-08-28):
不值钱了,修不划算

网友:
磁头坏就没有什么维修价值了,可以当废品卖掉.电路板可以留着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