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22液晶亮2秒灭

楼主(2013-06-12):
客户刚送来时就是这个故障,单根灯管测试都没问题,于是换了一个电源和高压板(一体的),结果比原来能强,第一次开机,可以常亮,但只要一闭,再开,就是亮二秒就灭,,于是把四根灯管都换了,可是故障还是这样,第一次开,可以常亮,,真是没有办法了,只剩驱动板没换了。呵呵。。昏了。。

网友:
既然这样   去保护也可以的,因为你换过灯管了,不用担心返修

网友:
mcu的事吧。

网友:
呵,,怎么去除保护呢?

网友:
换的不是原装板吧,高压触发电路不同,在ON OFF上加个二极管试下

网友:
在暗屏的时候控制信号正常吗

网友:
换的是原装的拆机板,,一模一样,。灯管灭的时候,电源指示灯不变,还是蓝色

网友:
查芯片是INL837GN的,,第九脚是保护,断开,能点亮,正测试中。。实在没办法了。。找不到病根呀。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