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管高压保护是出在什么地方的问题

楼主(2013-06-13):
各位大神。灯管高压保护是出在什么地方的问题?求助啊

网友:
电源高压一体版的话 在背部找到一个16脚的芯片, 看看啥型号, 去个保护就可以了,

网友:
灯管 灯管线或者高压电路问题

网友:
高压板换过,把检修重点放灯管上,灯管本身老化,灯管接头焊点氧化,接口接触不良都会造成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