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找不到硬盘 求大虾指点

楼主(2013-06-13):
昨天接了台电脑,发现电脑认不到硬盘,硬盘又是好的,进入BIOS看不到硬盘 进PE也没有。新的硬盘也看不到,求赐教

网友:
数据线、 供电线

网友:
焊接南桥,我们上次就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
换个接口看看

网友:
南桥挂了吧

网友:
估计是南桥问题吧

网友:
硬盘也会冷启动时发现不到,但有时又能发现,以前遇到过,换了主板硬盘还是有时能认到有时认不到,后来又换了硬盘才好。

网友:
应该是南桥坏了   我这边没有修南桥的,二代的板子这边居然不好找

网友:
数据线或换个接口试试

网友:
换数据线 电源线,换硬盘都不行就修主板南桥

网友:
看来很棘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