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机子蓝屏,你是否有这样的经历呢?

楼主(2013-06-13):
昨天突然很多机子出现进滚动条后出现蓝屏,但是很快消失,完全看不见代码,或者有些能看见,报8E。我是直接进安全模式,卸载了一些软件,然后重启能进系统了。我这边基本昨天就遇到5个,别个也有几个,基本是同样问题。不知道各位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况呢?

网友:
昨天我也遇到一个   问客户装最近装什么软件没    他说没    直接装系统

网友:
遇见此类故障,我都是直接采取重新安装系统!

网友:
重新装系统吧

网友:
目前我们接受到部分用户反馈安装了KB2839229补丁后重启电脑导致蓝屏问题,该补丁是微软6月最新发布的高危补丁,我们已在第一时间暂停提示用户提示修复KB2839229补丁。遇到此问题的用户给您们带来的不便还请见谅,请未安装该补丁的用户如再收到修复该补丁的提示,选择忽略该补丁安装。目前我们正在等待微软解决修复该补丁后造成系统蓝屏问题,微软解决该问题后我们将会根据微软的公告,看是否再提示用户修复该补丁。

网友:
解决方案: 开机进入F8 安全模式。 用360卸载这个更新 重启电脑之后更新正常。

网友:
昨天我朋友一天连做了40多 台羡慕啊 这钱赚的

网友:
有些重装系统也不一定行,上次就遇到一台,刷了bios好了

网友:
昨天那个蓝屏都是系统问题,直接做就是了,没必要去卸载那个补丁,我朋友昨天一天做了40多台

网友:
SHUI 告你进不去的,成功解决此类蓝屏10台。爱听不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