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蓝屏

楼主(2013-06-13):
最近这两天接到不少客户反应 电脑无缘无故的蓝屏 我仔细观察了一下 电脑是蓝屏代码出现8E 我在百度也查找的一下 有不少中说法 但是很准确  请各位高手 帮帮小弟

网友:
重装系统吧,这是打补丁才蓝屏的.

网友:
目前我们接受到部分用户反馈安装了KB2839229补丁后重启电脑导致蓝屏问题,该补丁是微软6月最新发布的高危补丁,我们已在第一时间暂停提示用户提示修复KB2839229补丁。遇到此问题的用户给您们带来的不便还请见谅,请未安装该补丁的用户如再收到修复该补丁的提示,选择忽略该补丁安装。目前我们正在等待微软解决修复该补丁后造成系统蓝屏问题,微软解决该问题后我们将会根据微软的公告,看是否再提示用户修复该补丁。

网友:
解决方案: 开机进入F8 安全模式。 用360卸载这个更新 重启电脑之后更新正常。

网友:
此问题已经找出

网友:
重新装个系统吧 。他们是不是都是在你这装的系统啊 。如果是的话建议你把你的装机系统也换一个 要不人过段时间还会出问题的

网友:
谢谢各位了   昨天我接了20台电脑都是这样的问题包括笔记本都是这样的问题  都是突然出现的 今天还修了几台  他们安装的不是我的系统 有别人的    谢谢各位了

网友(2013-07-29):
内存问题,再就是系统

网友(2013-12-06):
0x0000007f是什么啊!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