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修主板还有多少像我一样没有图纸就不会下手的?

楼主(2013-06-13):
每天翻看同行们的帖子,忽然发现原来多数人都不用看图纸修主板了。很惭愧,如果没有图纸以及ic的资料,我基本无从下手,大家都是怎么练就的啊

网友:
我也不会,也想知道怎样不要资料维修。

网友:
同求,我也是不会,不过一般修笔记本主板才需要图纸吧?

网友:
首先没有图纸肯定不方便,另外如果连ic的资料都没有,换我就直接没思路。手上3块板子都是没复位,也都是没图纸,不知道修那里。

网友:
修个主板也就30吧,一般不接了

网友:
特别像我们信号级维修更需要不过有的时候简单的不要 哈哈

网友:
没有图纸修些简单的可以,,,,但像一些信号之类的,根本修不了。。。

网友:
一般都是靠经验维修,还有就是代换法,再不行就拉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