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n148 掉电

楼主(2013-06-13):
三星n148 上网本,有时候可以开机,多数时候从0.4 0.5左右的电路掉电0.17,看测试卡代码,应该就是快要屏幕显示的时候掉电的,已经过了38 49,也就是说明内存过了。BIOS 刷过了,ec 换了, 南桥 cpu加热了 ,哎,下面没有思路了
cpu
掉电
三星

网友:
加焊北桥试试,或者时序。。。

网友:
北桥和cpu集成的 已经加热过了

网友:
你说i系列的cup吗? 电流我觉得有点低 主要查查cpu的dc芯片吧